外花内清屏 好几块这样的问题

楼主(2011-08-06):
外接显示器是花瓶 全花的那种有规律的 怎么压显卡显存都是不行的  我换了显卡  换了2个显存 总共是4个   4个之前全部加焊过   内显清屏  始终 LVDS信号阻抗正常  唯一我找到不同点就是  LCD的接口有识别麻片的2个数据线   这2个线阻抗是正常的 电压也是正常的  就是他的波形只跳2下  正常的板子他是跳 4 5下的
当查入VGA头的时候也就是外显的时候正常的板子是跳2下   这个板子不管你上不上VGA都是跳2下波形  打LCD的接口 LVDS信号有波形  始终也有电压  他就是清屏  望高手指点一  2下  还有那些测试点

网友:
查下CRT接口的行场同步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