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0花屏

楼主(2011-08-06):
一台HP CQ40花屏,换过显卡,还是花屏,怎么办。
显卡

网友:
看下是不是显存引起的,前提是确认显卡焊好了。接下外显看看!

网友:
可以上车一张图片吗? 你显卡确定是好的吗?

网友:
CQ40的板在做显卡的时候中间层线路很容易断掉,查一下显卡到显存的AD线

网友:
学习了,楼上的,感谢!

网友:
你上个图看看是怎么个花法
显卡的供电是否稳定,显存的工作条件什么的都要考虑进去的

网友:
先外接下试下,显存引起的花一般成竖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