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内存烧第二个金手指

楼主(2011-08-06):
内存烧第二个金手指,烧掉一半,是金士顿2代窄版的,怎么修补?求高手帮助?

网友(点评):
你测测那个脚相连的线,看是不是接地的,是的话,就不需呀补,具体怎么补需要找写教程或者视频看看。。。一两句话是说不清楚的

网友(点评):
补什么补哦? 你手头有几条破烂内存? 多的话,发给我 2条坏的换我一条好的内存,这个才实际。

网友:
还有这第二个金手指起什么作用呢?

网友:
第二是VSS,不补没影响

网友:
你找找,论坛是上有专门修补金手指的帖子,照着弄就好啦。

网友:
处理办法: 换个新的电路板 或者补脚。我建议最好换板,补脚的要不不稳定,或者根本卖不掉,别人一看修理过没有人敢买。
  我重来不补这些。。。。

网友A:
换板不是每个人都能干的,需要工具和技术的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换板不是每个人都能干的,需要工具和技术的哟。

问题是补脚的 内存,没有人敢买哦。 卖不掉,难道直接用?

网友:
查下有无影响咯!我一般飞线过去主板度

网友B:
谢谢高手们帮助,只是补来学习的没有卖出去的意思,谁叫我们是爱好者呢?先试试,用网卡的金手指能行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谢谢高手们帮助,只是补来学习的没有卖出去的意思,谁叫我们是爱好者呢?先试试,用网卡的金手指能行吗?

可以的,就是不太好看。

网友B:
看着容易做着难,一焊时就掉下来了,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
引用 网友B:
看着容易做着难,一焊时就掉下来了,是怎么回事呢?

先将烧掉金手指下面的PCB板刮一下,稍微凹下去点,然后用502粘上从别的地方弄的金手指,再和原来残留的焊到一起,最后用刀片将多余的焊锡刮平即可。

网友:
回复一下,赚点下载分

网友:
很好修补的。先用刀把曹挖深点。然后找到一块新的金手指。注意。最好把拆下来的金手指连着上面的线。在用502粘好就OK拉。。飞、

网友:
现在知道了只是金手指没那么平正下次就好点了

网友:
不用补了,已经坏了。补了也不可以使用

网友:
建议更换新的PCB板,不然不稳定~!

网友:
原来是这么补脚的,不过内存也便宜,费那么大劲换个新的不更省事

网友:
自己用还可以,卖是不行的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