昂达 P45S 诊断卡跑D3 88 求救!

楼主(2011-08-06):
今天修到一块昂达 P45S主板,内存,桥,VTT,VCCP 电压都正常,时钟也正常,复位有,插上诊断卡上电,跑到D3 88就不动,测不过内存的工作条件都正常,DDRVTT 0.9V 负载电压0.91V,SDP电压3.3V ,两根总线电压都为3.3V,压北桥也是一样的,跑D3 88,不知道怎么修了,那位高人给个思路啊?
(还有上电没过几秒钟就断电了)排除了主板有短路的现象。

网友(点评):
不是不过内存 插不插内存都一样 而且都不报警吧

网友:
CPU没有工作 手里要有南桥你就换个试试

网友:
是这样的,插不插内存都是跑D3 88,

网友:
CPU没工作  有桥的话换个试试

网友:
不是已经跑码了吗,cpu怎么还没有工作啊,
个人觉得刷bio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