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p5ld2-x/gbl 不通电

楼主(2011-08-06):
华硕p5ld2-x/gbl 不通电,短接开关针电源里好像有声音。拔了给CPU供电的12v四针插头,再短接开关针,可以触发,呵呵,找到问题 ,打值CPU供电的12v四针插座,居然400多,没短路啊,怎么会保护呢。本人很菜,请教各位高手。

网友:
已解决,原来换掉所有上管就好了,但CPU供电的12v四针插座打值怎么还有400多而不短路呢

网友:
主从电源管理芯片最好换掉,不然用不了多长时间也会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