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显示器开机会暗屏

楼主(2011-08-06):
液晶显示器开机能显示但很暗,这种故障一般为灯管或高压条损坏,将损坏的高压条或灯管更换问题就能解决

网友:
基本上都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我就怕灯管坏,麻烦

网友:
你就不怕屏坏啊

网友:
多数为高压条

网友:
屏坏了客户还修吗,泡汤啦,赚不到银子啦,高压条坏省事

网友:
只要你小心操作这种可能性很小

网友:
这个普及了啊 我都知道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