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求教EC无3VALW 怎么修 在线等

楼主(2011-08-06):
EC926QF  联想G460版号NIWE1 LA5157P  EC的3VALW 没出来  请问这个电压是哪里分裂出来的呀谁知道 我要从PDF搜什么元件可以搜到他出来的那一段

网友:
是不是RTCVREF?

网友:
ISL6237产生的

网友:
先修3V,5V吧

网友:
发个图,更好分析

网友A:
引用 网友A:
不会发图 我试试这样能出图不

 无力师傅你教教我好不好 我找到ISL6237了 然后PQ14 PQ30是G级高电压导通的吗 他是P沟道MOSS管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A:
无力师傅你教教我好不好 我找到ISL6237了 然后PQ14 PQ30是G级高电压导通的吗 他是P沟道MOSS管吗

无力师傅教我怎么出图 我把图放在D盘根目录了 名字叫QQ截图未命名 是JPEG格式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无力师傅教我怎么出图 我把图放在D盘根目录了 名字叫QQ截图未命名 是JPEG格式的

D:\QQ截图未命名    [JPEG]D:\QQ截图未命名[/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