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NX6120 无CPU供电,头痛!!!!!!

楼主(2011-08-06):
    下面参数为实测

  • VDD=5.09V
  • DACOUT=1.14
  • DSV=1.12V
  • FSET=1.74V
  • NC
  • EN=3.35V
  • DRSEN=0.01V
  • DSEN=3.35V
  • VID0=1.05V
  • VID1=1.05V
  • VID2=0.00V
  • VID3=0.00V
  • VID4=0.00V
  • VID5=1.05V
  • PWRGOOD=0.22V
  • EA+=1.18V
  • COMP=4.84V
  • FB=0.00V
  • SOFT=1.18V
  • VSS=0.00V
  • OCSET=1.74V
22.STV=1.17V
23.DRSV=0.72V
24.VSEN=0.00V
25.NC
26.NC
27.NC
28.NC
29.NC
30.NC
31.VDDP=5.10V
32.LG1=0.00V
33.VSSP=0.00V
34.BOOT1=4.80V
35.UG1=0.00V
36.PHASE1=0.00V
37.ISEN1=0.00V
38.VBAT=18.78V
从料板上拆了个ISL6218换上,故障依旧。哎,也不知道是不是好的。。。。。。
无语中。。。。。。

网友:
有碰到过的没。。。。。。

网友:
换电源管理

网友(点评):
和电源管理芯片有毛关系

网友:
SOFT有电压没?BOOT1有点压没?

网友(点评):
实测 SOFT=1.18v BOOT1=4.79

网友:
有人碰到过吗。。。。。。

网友:
前天我也遇到HP 510的机器 IC 51620 条件基本都齐全 PM_DPRSLPVR   信号没有高电平不知道对不对   后面换了个南桥是二手的HBM 还一样    感觉很有可能是SB的问题

网友:
PM_DPRSLPVR 信号是SB 发出的稳压信号 一个到NB 一个到CPU供电IC   正常必须是高电平0.7-0.9
很期待你的结果  我那台机器客户急 已经取走了

网友:
检查一下前面的电压是不是全正常

网友(点评):
就无CPU供电

网友:
有没有人出来吼一声

网友:
换了个新的6218上去还是不行

网友:
请技术服务组支持。。。。。。

网友:
查下12,13脚的的供电哪里来的,看下反馈那的有那个虚汗没有

网友(点评):
那个是肯定没问题的

网友:
换电源管理芯片

网友:
供电正常那开关正常不?电源管理那有信号发出没?

网友:
芯片周围没少东西吧,电容电阻?

网友:
修好也不说下怎么修好的,怪不得你的帖子都是255权限的,牛人啊

网友(点评):
顶一下, 楼主是在整个电路中综合修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