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NFORCE6M-A 主板循环跑马的讨论

楼主(2011-08-06):
现如今手上有2块 NFORCE6M-A v:3.0的主板,两块都是50-4C-C1-C3-25-26反复循环,无论上不上显卡都一样。CPU,内存换过。对桥进行了加焊,刷过BIOS一样,内存的系统总线电压,1.8V电压,0.9V电压,SPD电压都正常。数据地址线正常。上论坛收,很多都是这个问题。找个典型的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1467  这些上面说了的,换了IO,重做过桥都一样,更有甚者网卡都取过,问题依旧。我报着试试的心态用BGA返修台对U座加焊,3温的。用的最高温度的程序“无铅478”,上面是260,下面280的最高温度,接连加焊了3遍都不能撼动U座,TM的是撒子无铅哦,这么厉害。现在真的搞不懂是撒子问题了,复位电压也正常的3.3V,也不存在是复位电压太低,反复重启的可能。所以发帖上来大家讨论一下。希望有图纸的贡献一下。

网友:
这种情况,极有可能是显卡的线路虚焊或者损坏了,你每根线测一下,前提是26码出来后复位灯闪一下的循坏.

网友A:
正如你所说,确实是复位灯闪一下的循环。但是我测了显卡的耦合电容,每个阻值都正常。我在测下显卡槽的其它电压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正如你所说,确实是复位灯闪一下的循环。但是我测了显卡的耦合电容,每个阻值都正常。我在测下显卡槽的其 ...

除了耦合电容,PCI-E下面有直连的线,不经耦合电容的.或者干脆不用测了,上BGA补焊一下

网友:
COM口芯片拆了嘛?这种板子是单桥的吧?条件都正常的换可以考虑换个桥啊。。

网友:
测量下PCI-E那里桥的对地阻值看看。
怎么这个还设置了70的权限?想要讨论就公开点嘛,权限低的不代表是菜鸟,权限高的也不代表是高手。人多力量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