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9D 蛋疼的内接白屏外接花屏

楼主(2011-08-06):
本人语言能力不好就不饶弯子了直奔主题。
有一款  ASUS F9D 花屏,这个机器用的是AMDCPU   mcp67md 的超级桥外加630显卡,三个发热的放在一起能不坏才怪,一开始不要想直接做显卡好了,后来装起来用了一个小时有出问题,但是问题不一样开始泛白

慢慢开始变白

最后基本上都白了

这个是内接,外接的图如下
字画

现在显卡,北桥,显存 都换了,
还是不行
最后慢慢查看外接感觉象显存问题就查电路,显存的供电正常有1.8V ,REF 0.9 这些都正常,还有1.8V的电容也换了,图纸上编号是CE 4200 现在不知道怎么办了,还有LVDS对地阻止也正常。大哥们帮帮忙。这个机器有半个月,

网友:
怀疑显存到显卡的线路有问题,昨天修一个外接花屏,本屏不亮的,因焊了显卡和显存都不行,最后看到主板上显存和显卡之间有一个测试点氧化,连上后OK

网友:
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估计还是显卡问题多一些  重做过显卡吗

网友A:
我也有一台 本身是有时不认光驱 加焊MCP67也成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大一点

网友:
不知道楼主外接是怎么花的。我修过类似 显卡缺一组供电。。。

网友:
再换一个显卡试试吧,还有内存

网友:
我现在也在修这鸟机器   。。不过我的要比你花的更严重。。  我显存   显卡都换了还是不行   现在很急了

网友:
换个屏试试 不就知道是不是屏坏了,还是显卡问题

网友:
我上次遇到你一样的症状,不过是显卡问题,做了显卡好了,我想你的可能是显卡问题,你有没有换新显卡啊,别又换个旧的,那不是白搭嘛.如果真还不行,那就直接换板吧!

网友:
换个升级版本的显卡把那个鬼显卡要弄死人的。要是成本贵就不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有一台 本身是有时不认光驱 加焊MCP67也成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 感觉还是显卡的问题大一点

跟朋友一样,不认光驱,声卡没声音。加焊MCP67成功解决问题。

网友:
MCP67真让人蛋疼啊,一台HP DV9000,开机无显,加热MCP67有显示正常,上焊台加焊,结果桥短路了。市面上的桥都是测试版,没全新的,上机就不保。晕咧。。。。

网友:
华硕的显卡很-容易出问题的,感觉跟显存也有点关系

网友:
这个就用排除法,一个一个试吧   成本太高就不 修了不划算的

网友:
LZ抓紧研究啊 。成功了记得回帖。期待中

网友:
机器放在那里好长时间了。一直没有时间搞。这种问题真蛋疼。显卡显存MCP67都换了。还是不行显存的供电,显卡的供电基本上都查了。不行呀。因为是收的机器所以有时间在哪出来看。那位大哥修道过的可以给一下提示

网友:
MPC67这种桥,你千万不要随便搞,成功率很低的,特别是三合一的桥,然后有贵,全新的300左右,稀烂的桥,我遇见这种桥的班子,一般是直接叫别人换班

网友:
这样的机器就是鸡肋,浪费自己时间也浪费客户时间,直接报价换板子,让客户蛋疼去吧。

网友:
告诉你  直接换CPU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我换了试过了。不行。能换了全换了。要是换CPU能好的话,我就不发帖了

有主板图纸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