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3000的问题

楼主(2011-08-06):
这台V3000花屏,换了一个2011版的显卡芯片,开机外接正常,内屏缺色,后来测出,LCD1第17脚阻值为无限大,可能是这断路了,VGA_TXAOUT0这可以跟哪里连接,按正常是跟显卡的N5相连的,有没有办法不重做显卡的情况下,飞一根线。

网友:
显卡虚焊的话你怎么连也白扯  只能重焊

网友:
还是摘下显卡看看线路断没断吧

网友:
大哥,请问线直接到显卡芯片里,如何飞?

网友:
没搞过   只要你能找到信号线 出来的点 可以尝试      建议重新焊

网友:
难不成还想从显卡底下打个洞?

网友(点评):
有創意,就看牛人如何打嘍

网友:
主板下 断了 吧

网友:
应该不行吧,是显卡下面虚焊了啊!

网友:
飞线??高难度,还是加焊一下看看是不是显卡没有焊好吧

网友:
没说清楚!!!!!!!!!!!!

网友:
重新整吧,。。。这个可以有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没有焊好呢

网友:
就是显卡的问题,把显卡取下来,重新蜘蛛,看看主板焊盘有没有断点,或者珠连了,连了就短路了呗。

网友:
楼主啊  不能偷懒的 特别是这款机器 就算是升级版的显卡照样出问题

网友:
鼓励一下,胆大心细,必成大器!

网友:
断线少,还是没焊好,重焊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