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PS-5361-TD 维修经历

楼主(2011-08-06):
DELL PS-5361-TD   维修经历

   近日接手一电脑, 故障表现是电脑开机无反映, 拆机检查内存 BIOS后,故障如故。电源 电源型号是DELL PS-5361-1D,去掉电源各接头,短接黑绿线风扇不转,判断电源挂了。 拆开电源检查,使用KA7500 LM339芯片组,未见元件烧毁,电容鼓包现象,测量绿线和紫线有5V 电压,辅助电源基本正常,先在线测量 主开关管D4242和激励管C945 未见短路,待机状态测KA7500 12脚12V,脚13、14、15电压均为5V,脚4电压4V, 脚8和脚11有2.1V电压,初步判断KA7500 正常;    短接黑绿线时测量12脚12V,脚13、14、15电压均为5V,脚4电压0V,脚8和脚11有1.4V电压,仔细检查激励电路,试换C945、50V1U、供电电阻,故障不变。郁闷,本想小毛病,却不想花费了两天的业余时间,手生了,呵呵。。。在坛子里又转了半天,查看午夜梦回和大只佬、莫名三位老师有关文章和回复,发现C945 工作电压不正常,C945正常工作电压是C( 7V左右) B(2.2V左右) E(1.5V左右)。重新检查激励电路,C945正常工作电压是C( 7V左右) B(2.2V左右) E(1.5V左右),检查R25  1.5K电阻正常,换供电电容和串联IN4148,脚C电压不变(1.4v),没有找到该电源的图纸,顺线路板跑线检查沿线原件,发现C945供电电阻R90(100欧)R25(1.5K)有分支经D20(IN4148)、 C26(10n) 并联R45(47K)与ka7500 脚16 相连,断电测c26电阻发现有短路现象,断开R45一脚,仍短路,拆C26(10n) 发现其短路,换新后通电,电源风扇转动,测量各脚电压正常(测C945  脚C电压6.8V,J脚8和脚11 电压2.05v    恢复正常)========修好啦。   检修中间之所以走了弯路,还是对电路不太熟,(还有曾被电过,对带电检查有点担心);曾把主电源开关管D4242(有散热片挡着不好拆,费时)和激励管C945拆下测量,差点就去换ka7500和lm339(嫌费事没做)。在此感谢午夜梦回和大只佬、莫名三位老师提供的丰富经验。检修过程中,把握好关键点数据,可少走弯路,避免不必要的工作。没想到一个小瓷片电容作怪--------

     事后发现一图纸和该电源类同,详见图纸,  图纸中C44(0.01uf===10n)就是此次短路故障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