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v3000认无线网卡标志,但不能用无线上网

楼主(2011-08-06):
最近接了一台hpv3000的机器,问题如标题,请高手帮忙解决一下。

网友:
可能你的无线开关没打开, 在正面左边,

网友:
是红灯还是绿灯啊

网友:
无线模块坏

网友A:
你的V3000是什么芯片组的,是 6150  的,  无线是挂在北桥上的。

网友:
说得详细点吧,什么芯片组的,无线模块换了试一下啊?排除软件问题

网友B:
换一个无线网卡试试呗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的V3000是什么芯片组的,是 6150  的,  无线是挂在北桥上的。

我也不晓得是什么芯片组,俺是小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无线网卡试试呗

换过了,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