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笔记本老在AC mode和battery mode之间切换?

楼主(2011-08-06):
华硕笔记本老在AC mode和battery mode之间切换是什么问题,请碰到的给个回复。谢谢!

网友:
华硕什么型号,

网友:
如果CPU是AMD的  电源看看

网友A:
你看看好像有个修当的信号,,你看看,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看好像有个修当的信号,,你看看,

什么修当的信号???说清楚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