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32主板短路异响

楼主(2011-08-06):
惠普 CQ32 i3 CPU 板子进水 接电源(电源口的灯不亮)板子吱吱响  不知道那里响?把HM55南桥拔了还响 短路 3V5V CPU供电电感 还响 咋回事呢?

网友:
电流怎么跑。。。

网友:
晕,讲的都不明白。

网友:
是不是里面有电容性能不良了

网友:
我以前遇到过联想的机,也是插电有声响,我是换了EC好的。

网友:
3V5V电感响的话电源控制芯片就坏的比较多了

网友:
惠普的机器 电流看不到 我把所有电感 坦电容 都断了 还吱吱响 我南桥 下了 还响

网友:
电感有异响 遇到过一次 换供电IC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