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求爱死asus我恨你

楼主(2011-08-06):
机器哪来的时候是开机掉电,修好后出现密码,后通过asus的后门密码解掉,挡在logo不动了,按f2可以进bios,也可以进行设置,正常,当时按f1就会提示checking nvarn 就没有反映了,求救,仙人等你来解答

网友:
你修掉电的时候换了什么?是不是原型号代换?如果都正常,可以刷BOIS看看。

网友A:
ASUS 具体什么机器啊?修那里了?

网友:
开机掉电你是修了那里

网友:
你的标题让我很纠结
后门密码我每次用都会出现你说的情况,最后搞得还得刷BIOS  现在不用了

网友B:
楼主裸板试下。我也遇到一次,

网友:
看看硬盘光驱是不是坏的

网友:
换片南桥试下。。我遇见过

网友:
应该是硬件问题、

网友:
我也遇到过了。解密了问题还有。刷个BIOS就可以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折腾了很久,放弃

网友:
引用 网友A:
ASUS 具体什么机器啊?修那里了?

asus u6s就是开关信号短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裸板试下。我也遇到一次,

是的我已经最小化了还是不行的

网友:
卸下来,刷个BIOS吧。应该是BIOS的安全选项中出现了问题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有个朋友修华硕F8S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他是刷BIOS刷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D:
是的只是一个地方短路了,没有还原键

有个朋友修华硕F8S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他是刷BIOS刷好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C:
有个朋友修华硕F8S也遇到同样的问题。他是刷BIOS刷好的。

但是他刷了好几次才刷好的。

网友:
刷 BIOS 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但是他刷了好几次才刷好的。
这个只有一个版本的bios asus u6s的机器

网友:
刷个BIOS吧

网友:
bios刷过了,南桥换过了,ec换过了,显卡换过了cpu换过了北桥焊过两遍,所有外设都缺了,依旧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谁杀了我吧,怎么这样折磨人啊,死华硕

网友:
BIOS换过了没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