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vga的接线

楼主(2011-08-06):
上图的vga头,哪边是第一脚啊?谢谢了

网友:
你这个 按现在这么摆  左上角是第一脚

网友:
1 RED 红色分量信号
2 GREEN
绿色分量信号

3 BLUE
蓝色分量信号

4 N/C
未使用

5 GND
地线

6 GND R
红色分量地线

7 GND G
绿色分量地线

8 GND B
蓝色分量地线

9 +5V 电源(未使用)
10 GND 地线
11 N/C 未使用
12 SDA
串行数据信号

13 H SYNC 水平同步(行同步)
14 V SYNC 垂直同步(场同步)
15 SCL 串行时钟信号

网友:
二是正确的。

网友:
谢谢各位,我知道了

网友:
就那么几根线,,,测量一下都可以,,,

网友:
1 2 3  6 7 8 13 14

网友:
里面写了。自己仔细看看在问。

网友:
百度一下 你就知道 。。。

网友:
往里看,每根针旁边都有数字编号,那就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