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步N68G 不能重启

楼主(2011-08-06):
信步AMD单桥N68G主板 开机能正常使用 但一旦重启就不能显示 重启有反应但跑码到1E卡住 只能关了重新开机
重启

网友:
重启后,能跑码的话,也有可能是BIOS的问题。

网友:
bios故障一开始就刷了

网友:
单桥的,这种奇怪的故障,考虑做桥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