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enq r43进系统蓝屏,有时候掉电,谁见过这问题

楼主(2011-08-06):
   接到个明基R43的机器,开机进系统掉电,OK先检查散热,发现散热正常,然后拆掉光驱,换掉硬盘装了系统,发现故障依然,现在发现有时候进系统蓝屏,大家帮忙判断是什么问题?????

网友:
南桥和CPU供电

网友:
换个内存   看看   进PE  掉吗    如果 不掉 应该是显卡问题  加焊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