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IT8718F-S 代换出现的奇怪问题?求个解说

楼主(2011-08-06):
情况如下:一个foxconn 45GM 45CM 的板子,故障为自动开机,量了一下开关针只有0.65V,被拉低了,

开关针有两路,一路经过一个电阻接待机5V的,另一路直接进IO 。。

量到一路到待机5V正常,那肯定是IO坏了。。把IO拆了,开关针电压恢复正常了。5V

原来的IO是IT8718F-s GXS   换上一个IT8718F-S CXS 后,能开机了,我就用CPU假负,去量其他电压都正常,没有CPU供电,那是正常,因为有些上假负载不出CPU供电,后来上一个C D ,P D ,P4 的CPU都不出CPU电压,后来用了一个430的CPU电压出来,
我就以为这个板要用430以上的,,直接给客户了,客户说装上还是不行。

接过来一看,果然是没有CPU供电,,那奇怪了。。客户本身就是用这个CPU的,怎么没有供电呢。。。会不会VID线有问题呢。
因为之前就是换了个IO造成这样的。。。。。我找到一样的板子(这个板是刚刚客户送来修的。是没有北桥供电,IO是好的,IT8718F-S GXA) 直接拆了这个IO出来,装到原来的板上。。

结果发现,上CD PD P4 都有CPU供电,一切正常。。。到这里觉得好奇怪啊。。

我在这里查了一下,大家都说IT8718F-S 什么版本都可以代用啊。。。那为什么在我这个板子上就不能呢。
所以上来问问看。。。。

觉得好奇怪。。。。。

网友:
怎么没有人来回答呢。。。。。。是不是foxconn的板子也有自己专用的IO呢。。。。

网友:
8718F-S的IO是可以随便换的,IO也影响不了CPU供电,再查其它问题吧

网友(点评):
有的板子的VID进I/0,可能是超频用的,换I/O就对U的供电有影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