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ord打不开怎么办啊

楼主(2011-08-06):
Word文档的过程中,程序非法关闭,重新打开也是如此。即使重新安装了Office 2003,在启动Word 2003后仍然出现了异常情况。
双击Word2003文档后,程序弹出出错对话框,其中显示“正在处理的信息有可能丢失,Microsoft Office Word可以尝试为您恢复……”并询问用户是否发送错误报告,在点击了“不发送”按钮后,Word2003将开始恢复当前文档。恢复完毕后,程序将询问用户上次启动失败,是否以安全模式启动Word。在此,如果选择“否”,则Word又将弹出错对话框,陷入死循环...怎么办

网友:
从新安装系统试试

网友:
把原来那个卸载干净,再重新装一个试试,再不行就重装系统吧

网友:
文本

修复工具

模板

网友:
谢谢楼主  我的问题解决了

网友(2011-09-20):
用完全模式进WORD 然后在工具里面选模板和加载项 添加 删除里面那两个模板就搞定!

网友:
我也遇到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