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城ATX-300P4故障

楼主(2011-08-06):
长城ATX-300P4电源通病是电源可以正常启动,但是没有PG信号,通常是均压电阻损坏导致其相应的主电容很快没有容量,换这两个元件就可以了,通常是打了胶的那个电阻电容,可能是胶有腐蚀性吧,大家注意。

网友:
这电源好像是小风扇。目前还没修到过这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