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848档LOGO(已解决)

楼主(2011-08-06):
一顶星848主板,大板,两个IDE接口,必须靠外边一个接硬盘,靠里边一个接光驱,才能过LOGO画面到F1页面,但不能安装系统,系统光盘软件提示无硬盘,WINPE下可以看到硬盘,并可复制系统文件,复制完重启后选硬盘启动显示找不到硬盘,若是里边的接硬盘,外边的接光驱, 则档开机LOGO,只接一个光驱或是只接一个硬盘,可以过LOGO,提示找不到硬盘,同一条数据线接两个设备的话,无论接在哪个IDE口,档LOGO,,
内存,显示卡,电源,硬盘,CPU都换过,并且本机配件都接到测试设备上试过,都是好的,
此板原来的故障是电源接口3.3橙色线烧黑,机器不定时黑屏,测主板烧黑的那个接口,阻值320,正常,于是就换了个电源,恢复正常,不再黑屏,变成档硬盘,
档硬盘,不档光驱,读盘正常,求高手指教,谢谢
谢谢各位朋友,本来就想要干IO了,不过,在判IO死刑前决定再给它一次机会,网上找啊找,终于又找了一个和这个板子标识最接近的,又刷了一次,行了,接上块硬盘能装系统了,运行正常,只是还有一个小插曲,那就是,这个板只认这一块硬盘,把客户原来的硬盘装上去还是无法安装,还是不识别硬盘,把硬盘接到任何一台机器上都能正常使用,
我刷的这个BIOS有记忆功能?呵呵,不去想它了吧,本来此板接了两条512内存,一条双面,一条单面,能正常显示的,可是现在必须是两条单面的才能亮屏了,管它呢,反正一换一,是好的就行呗,呵呵,
至此维修结束,再次感谢各位,本板是在串口上贴有标识,TM-848PC,用的是82801EB南桥,现把能用的这个BIOS上传

网友:
845主板,拿去拆配件吧

网友:
拆下来干嘛,修别的848,那还不如拆别的修这个,有没有朋友愿意帮帮小弟,出点真正的主意,

网友:
刷下BIOS看一下吧。

网友:
或者把外设禁用了,网络了,声卡了,USB了禁用了试试,然后瑞刷BIOS不行的话,就换I/O,再不行的话,就是桥了。

网友:
刷BIOS.无效,准备先干一下IO,

网友:
当硬盘不当光区,还是桥的问题大点。
有个别数据线不通,读光区还是正常的,读硬盘就不行了。

网友:
恭喜楼主,有收获!!!!!!!!!

网友:
在电压正常的情况下,刷bios先

网友:
测下AD就好了,这样可以确定是不是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