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21Y掉电终极维修

楼主(2011-08-06):
方正R621Y掉电终极维修
厦门胜捷鑫
此机故障现象有点复杂,其主要特征是开机隐约看到屏闪下就断电了。电流回到待机状态,再开还是一样。用手电筒照着屏幕开机可以看到有字显示。
此机是独立显卡,可能有的人会想到是显卡出了问题,但我没有先做显卡。首先找到图纸测了一边。基本思路和检测过程如下。
根据其表面现象首先感觉到可能是高压板短路引起保护断电关机的。于是拆屏查高压板。一查发现不是这个原因,高压板正常,灯管不亮是因为没有EC_BL_PWMBL_ON控制信号。强制给这两相信号加上3.3V可以正常显示,但还是会断电。
心想,同时出现两个问题可能性不大,很有可能断电和无背光是同一个故障点引起。那到底是什么东西能同时引起这两个疑难故障呢?
   先分析比较简单的EC_BL_PWMBL_ON
打开图纸如下图:
由图纸我们可以看出BL_ON信号是由显卡AG7脚输出,电路中经过下拉电阻、二极管、上拉电阻和电容。我们用简单的排除法确定故点。
   先测D16的C端VGN_BL_EN正常,说明显卡已经正常输出。再看图纸、由于上拉电阻R288的存在,我们只要断开和D17后BL_ON就应该是高电平,如果还不行,那只能是电容C371了,(记得坛子里有帖讲过这个问题,但这里不是这个原因)当拆掉D17时BL_ON信号就已经正常,(但灯管还不亮)说明是由于LCDSW不正常引起。LCDSW是由IO发出,有可能是IO不良。
如图:
到此先告一段落,我们再来看一看EC_BL_PWM
EC_BL_PWM没经过元件直接到由IO发出,只有一个电容接地,拔掉这个电容也是一样没有信号。EC_BL_PWMLCDSW两个不正常的信号都是由IO发出。大家一定会想肯定是IO坏了。再说IO不良也是会引起掉电的。开始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换了IO还是老毛病,一下也没正常过,这下让我们限入了沉思中……
到底是什么元件会引起暗屏并且会掉电呢?再回头看看图纸,这此把目光放在了IO的各个信号上,看看到底是什么信号引起LCDSWEC_BL_PWM不输出。思来想去也想不出于它有关的信号,IO也没有与显卡连接的数据线,难道是系统管理总线,也不像是。维修陷入困境。
在起投无路时,静思了一会,下定决心,按照开机时序从头再测一边,顺序如下:
1、  开机键(POWER_BTN ——>PWRSW——>IO pin125
2、  SIS构架找不到RSMRST信号,可能不用。
3、  IO PIN21 PWRBTN#——>南桥pin E6
4、  南桥pinC2 PM_SLP_S4#——>IO pin108
5、  南桥pinC7 PM_SLP_S3#——>IO pin109
6、  电压都正常后EC发出PWROK
7、  然后是CPU复位CPURS#
8、  到这里不出意外的话已经可以点亮了,可意外的是:偏偏出了意外,南桥发出的PM_SLP_S4#信号一直都是0V。PM_SLP_S3#也是0V。
奇怪的是这两相信号没有应该开不了机,为什么还可以显示呢,也许这也正是SIS构架的特点。我们暂时就这么认为。
   为这证明是S3#和S4#引起这种奇怪的故障,我们把IO的PIN108和PIN109断开和主板连接然后上拉3.3V试机,奇迹出现了。灯管亮了,也不断电了,插上硬盘还可以正常进系统。到这大家应该知道该怎么做了吧。致此维修结束。

修后感
   本人不才,文笔有限。在实际的维修过程中所做的远远不至这些,当时还查了每组供电,加焊了每个电源管理芯片,甚至把电容也全部换了,显卡也加焊了,还有时钟复位也都查过。
在这次维修中发现SIS构架和intel构架有点不一样。在这款机子中IO只要接收到开机键的触发信号,她就会按照她的时序(本机时序如下图)依次开启各组电源,然后发出PWROK也不管南桥有没有正常工作。Intel就不一样了,他的IO会先开启一部分南桥必须的工作电压,然后南桥在接收到PWRBTN后,南桥再发出S3通知IO可以开机了,这时全部电压才会正常开启。
在强制给IO的S3#加上电压时虽然可以开机进系统,但不能关机。说明S3#还是必需的。
本机官方时序图如下:
方正R621Y

网友:
今天又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楼主有没有换南桥?

网友(点评):
应该没有吧

网友:
这个帖子不错。又能学习到新知识了。谢谢你!!!

网友:
终于看见党哥的身影了

网友(点评):
是啊 恭喜楼主中出江湖

网友:
SIS芯片组的RSMRST#不叫RSMRST,叫AUXOK

是这样

网友:
看来,SIS和VIA的芯片跟Intel的有很大的区别,,不知楼主,SIS 的芯片组,也支持ACPI吗,

网友:
照这么说  这款sis的时序里  IO不受控于s3 s4开机  那关机却受控?

网友:
一般桥不稳定的多

网友A:
楼主休产假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休产假的吧?

没那个功能。

网友A:
是不是换了个南桥?

网友(点评):
是换南桥啊 我以为没有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换了个南桥?

我先加焊了一边,不行,最后还是换了一个。

网友(点评):
我以为没有换呢

网友:
写的不多相信这次花费很长时间吧
技术难道还是很高的,LZ又上了一层了吧

网友(点评):
那肯定是的

网友(2014-03-12):
掉电 死机什么的最不好修了,思路学习了

网友:
手上一台ACER 4752G的冷机不开机,不知道从保下手呀。

网友:
这个情况是不是可以说明,SIS的IO是有程序的?

网友:
今天又学习了,感谢楼主的奉献

网友:
牛,牛人办牛事啊

网友:
休眠信号为0 是南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