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R467 开机无显示问题 急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1-08-06):
三星R467 开机无显示 大部分时间电流有0.32----0.71停,有时 0.92停 开机时cpu风扇不转动,几分钟后 风扇转动。显卡从新做过 亮了几个小时后 就这样子了。求维修思路

网友:
还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测测工作条件  应该还是显卡吧

网友:
此机器显卡是 N10M-LP-S-A2 芯片 加焊不管用吗?

网友:
换个显卡试试  温度控制好   就OK

网友:
看样子的从新值球了...要不然据显卡坏了..

网友:
显卡从新直球 等结果

网友:
显卡问题比较大

网友:
都说显卡,给你打气啦。。

网友:
显卡又从新直球,上去结果和原来一样
发现 不上内存和上内存 跑的电流一样0.71 加焊内存槽 结果还是如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