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线求助。。。

楼主(2011-08-06):
华硕P5GZ-MX 这个板子跑2A就卡住,不显示
有哪位指点一下呀
跑码都是正常跑下来的

网友:
做北桥试试吧

网友A:
郁闷   肯定是先测电压啦  内存电压  南北桥  CPU电压正常不  如果电压正常先看看U座锡焊没有再则查时钟I/O网卡

网友:
引用 网友A:
郁闷   肯定是先测电压啦  内存电压  南北桥  CPU电压正常不  如果电压正常先看看U座锡焊没有再则查时钟I/O ...

基本条件都满足了,这个板原来是起振不稳定的
后来修好客户拿走了,过了半个月没用就这个鸟样了

网友B:
2A为显卡不过,加个PCI显卡试试!

网友:
引用 网友B:
2A为显卡不过,加个PCI显卡试试!

加过了,还是一样
而且测试卡上的BIOS灯跑到2A就常亮了,跑到2A就不能关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