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联想上网本M10不开机

楼主(2011-08-06):
触发后电流上到0.6然后跳变到0.5几又跳到0.4几在跳到0.5几最后停在0.47左右就不动了,用示波器检测内存上已有脉冲信号,跳了几下就没脉冲了,这时电流也已经定在了0.47左右,根据波形感觉应该是内存映射时出了问题.
首先用手按压北桥故障现象不变,检查整板电压也都已正常产生,根据经验先刷了个BIOS不行后又加焊了北桥还是不行,知道问题没这么简单了,就按照图纸查北桥的外围电路,经查北桥的基准和补偿也都正常,因此板板载了内存颗粒,又把8颗内存颗粒和外围的排阻也全都加焊了一遍还是老现象,(之前排阻也都打了对地值的没有发现问题,现在也是没办法了).我是真的无语了,哪位高手指点一下啊,看还有没有别的办法,首先声明:北桥我这没有,内存颗粒也没有

网友:
没人给支个招吗?

网友:
这个板子180块钱  直接换板子吧!

网友:
跳了几下就说明内存映射有问题?

网友(2014-11-18):
我觉得应该是南桥

网友:
查查内存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