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4411S

楼主(2011-08-06):
我一台 惠普4411S的笔记本。。客户拿来是无线无法使用。。 我发现本本左下角 的无线开关是黄色。但是无论怎么拨都是黄色。系统可识别网卡。就提示是 无线被禁用。。我把这个网卡上到其它机器上就可以 正常使用。。天线都换了的。。但就是黄色灯。。。驱动都换了的。。求救啊。。

网友:
是不是BIOS 禁用了。。HP 这样的问题很多。

网友:
有可能是开关,还有就是主板。

网友:
到官方网上下个HP无线助手试试 还不行就主板有问题~~~~

网友:
进bios看一下有没有禁用,不行的话就是主板了,把网卡加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