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 R411 找不到硬盘

楼主(2011-08-06):
方正R411   SIS 芯片组 ATI 独显
故障是  凉机开机正常,可以找到硬盘光驱,开机速度也快,
稍微一会,再开机 就会 开机时 左上角现 一个输入符 小横下划线 闪闪,然后再到 开机的 方正画面,然后 硬盘 就不正常了,光驱不正常的 稍微晚一些,开机自检画面也变 慢了
再过一会, 硬盘光驱都找不到了,开机更慢了, 有可能 开机就只剩 小光标了,

上来换了个 新的 南桥  SIS968   故障依旧
没有思路了,

网友:
是不是给 硬盘供出了问题...

网友:
看一下有没有断线了

网友:
板子上有线性稳压器的那种吧,你查南桥STAT模块的供电,可能不太稳定了

网友:
方正有个型号不知道是不是你这个 再时钟旁边有个117爱坏 ,你测2.5V电压够不够

网友:
我也需到 是方正R641SG的两台 都这同样的问题 还没有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