迷惑 来鉴定一下E5200

楼主(2011-08-06):
(图片)

网友(点评):
四核超线程的有8个

网友(点评):
没看懂楼主想表达什么意思?难道说是想对大家说我的E5200装上系统显示是单核的,还原了CMOS后成双核了。要是这样的话。只能说你的CPU是水的了。甚至可以说你的U是个人工艺品。

网友:
原本设备管理器中处理器也只有一个   coms还原了下就多出来一个 这是为何

网友:
双核的就是两个

网友(点评):
msconfig里面有个配置,可以设置使用几个核心。

网友:
那个在睡觉吧,你这个双核是不是轮流工作呀

同意楼主: 5 反对楼主: 5
不会是轮流工作的吧 开个迅雷下载 就100%的进程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说不定能检测出2个

网友:
主板问题设置问题系统问题自己先看看吧

网友:
这就表示为双核啊,正常的,别想成4核就成了

网友:
换多 几个系统试试 能出 双核的,

网友:
呵呵,有意思呀

网友:
换系统吧。

网友:
系统,还主板设置问题呢,楼主解决没有?搞定了说下哦。

网友:
楼主:看来你是外行了吧。这叫两班倒!!!!唉。。。。。

网友:
计算机里的模式不对,或msconfig里面的boot.ini 设置成一个U了。换个系统看看。

网友:
系统是刚做的   算了不管了  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能用就行了

网友:
换个系统试试吧

系统是新的 做好后 设备管理器中就一个处理器 然后我就恢复了下cmos 就变两个 但用的任务管理器中只有一个

网友:
你恢复下出厂设置看下

网友(点评):
拿过来时声卡坏的 已经拿回去了 还会来的 我会拿CPUz测测看

网友:
恩恩,好了说声

好的

网友:
不要用ghost的系统,用安装版的系统试试。

网友:
BIOS里不能看么

网友:
双核`认单核`需要更新的是ACPI Multiprocessor PC
如果在更新下找不到``你可以这样做``我试过``铁定成功`
1\插入xp光盘,“开始”,在“运行”中输入:expand G:\i386\driver.cab /f:halmacpi.dll(或者直接在光盘中的/i368/driver.cab找到它)

2\然后在硬盘中手动搜索“halmacpi.dll”和“ntkrnlmp.exe”,分别将这两个文件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面

3\打开启动文件“boot.ini”(我的电脑,右键属性,高级,启动和故障恢复,设置,编辑),将其改成:
[operating systems]
multi(0)disk(0)rdisk(0)partition(1)\WINDOWS="Microsoft Windows XP Professional(ACPI)" /hal=halmacpi.dll /kernel=ntkrnlmp.exe /noexecute=optin /fastdetect

4\重启后系统会自动安装Acpi multi prccessor pc
成功开启超线程(或者双核)了。
成功安装后,可把Boot中的/hal=halmacpi.dll /kernel=ntkrnlmp.exe 删去

那个说一下``如果你在C盘找到“halmacpi.dll”和“ntkrnlmp.exe”,这两个文件`你是可以直接跳过第一步了`你只需要将这两个文件拷贝到c:/windows/system32目录下面就可以了``

网友:
更新计算机驱动`
我的电脑`右键`属性`设备管理器`计算机`更新驱动为```别说你不会```

这个我会

网友:
好吧`也顺便说一下``让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认单核与单U的人免重装系统的烦恼吧`
单U装系统`然后上双CPU`而CPUZ与管理器`只认一个U的`只要更新MPS Multiprocessor PC或`MPS Uniprocessor PC`就可以``
双CPU`装系统`后来只用一U`而造成`开机慢`不进系统的`可以先进入安全模式`要很有耐心的等`然后更新ACPI Multiprocessor PC
ACPI Uniprocessor PC
Advanced Configuration and Power Interface (ACPI) PC
Standard PC
任一个都可以`系统就可以正常工作了
以上`本人都亲自实浅过``OK``
这里说的是双U`不是双核````

看上去好像很厉害  有空试下 谢谢,

网友:
傻孩子 BIOS里有一个选项  大意是开启和关闭多核CPU   如果你关了这个选项 就是8核CPU也只一个小窗口

网友:
重做个系统应该就行了吧 我之前给别人换了主板和U 开机打开任务管理器 也只是显示一个核心 更新的驱动之后重启之后就OK了(硬盘没换,里面是他原来的主板驱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