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同仁帮助下 华硕EPC1201AH主板上面一个芯片型号

楼主(2011-08-06):
求同仁帮助下 华硕EPC1201AH主板上面一个芯片型号

网友:
那位知道的告诉下啊 要不很麻烦的了

网友:
型号就买CL=

网友:
买CL=什么  肯定买不到,芯片是几只脚的    你可以参照AUS 1201T的图纸和点图,

网友:
没有型号真的很麻烦

网友:
只有看图纸才能知道芯片的具体型号

网友:
你可以去Richtek 公司的官方网站查实际型号。

网友:
在什么地方可以查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