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2000开机报警维修

楼主(2011-08-06):
今天接了一台HP DV2000的机子,一开机就报警(根据经验判断这是显卡报警,也是这款机子的通病),于是把机子大卸八块,做好一切准备工作后放BGA机上,调到无铅档(这是一块无铅板,NV 7200的芯片),经过一轮的预热,因为直接加热的话,一下子温度过高的话,主板上的水份没有得到烘干会很容易导致板子变形,所以都得进行十到二十分钟的预热,预热完后开始把主板上的芯片拆下,我的BGA机一般底部温度最高180度,上部(也就是加热芯片的温度)260度,由于是无铅板所以要较高的温度。芯片达到一定的温度锡珠就会化了就可以拆了,拆完装上一个全新加强版显卡芯片,上电,一切OK!

网友:
恩   但是那扳子实在是很薄  而且换加强型的还不如直接换板

网友(点评):
有理,還多了一塊料板呢

网友:
7200小芯片 直球的时候很容易鼓。 有什么经验能减少鼓包的几率?

网友:
这个问题不是解决了吗,就这样修,无铅的问题260度很正常,但是一定要看好了,不好让板子变形了。

网友:
恩     是的   最重要的还是 得靠机器 和人自己去把握   经验很重要

网友:
我有一块 DV2000 显卡报警 换了2块好显卡 还是报 无语了

网友:
显卡,换改良版后,一般用个一年左右也会出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