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5SW 19宽屏液晶严重拖尾

楼主(2011-08-06):
接一AOC 915SW 19宽屏液晶,初试现象为灯闪,开盖查电源板5V电路电容变质,换之;
后开机,屏亮,图标显示不全,花屏,进系统桌面,图像严重拖尾。上图:

将对比度调为零后蓝色闪烁并拖尾:

检修过程:
高压一体板及驱动板、数据线和接口经测量和置换方法,已经证明
故障就在液晶屏或逻辑板上

液晶板芯片测试电压:

主要测试点测试电压:
VEE=-6V
VGG=18V
VCOM=5.8V
GSCN=2.5V
AVDD=13V
YVCC=2.5V
XVCC=2.5V
VIN=4.8V
SDA=2.5V
SCL=2.5V
电感=4.8V
偏置电压0.2V——12.2V
维修经过:
地毯式将板上所有管件用万用表测试,未发现异常;
用手摸,感觉BD8163芯片微热(不是发烫),随加焊各脚,现象未改变;
将Q504变压管去掉,从驱动板引一个3.3V到原2.5V处,现象未改变;
Q504变压管去掉不用,白屏;
屏线和屏线接口经检查和多次测量未有虚焊和短路处;

标有L02  W789的芯片未见过,不知在此处起何作用?电压是否正常?

补充内容 (2011-10-22 15:15):
因此显示器不着急取所以一直未修理,今天把前段时间发来的芯片BD8163换上,故障没改变。看来是维修过程出了问题,想到是不是刷的MCU程序不对?于是从网上重新找了M190MWW3_1440X900文件,刷完开机,画面正常了。

补充内容 (2011-10-22 15:23):
此液晶就是典型的MCU文件损坏,因错刷了程序,导致思路误入歧途,维修过程走了弯路,以后同仁遇到类似故障,一定要选择适合的MCU程序,以免做无用的功。

补充内容 (2012-4-3 09:16):
原厂MCU已上传,详见: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d=507887&extra=

网友(点评):
L02 W789 就是类似24C...一样的..拆掉就会花屏..程序芯片

网友:
没搞过  希望能看到楼上的结果 最后是 怎样弄好的

网友:
很明显是屏线的问题

二当家de -2 看详细点在发言啦

网友(点评):
看详细点在发言啦

网友(点评):
明显是屏的问题,,,这个有很多人都讨论过的

网友:
很祥细哦。屏故障。

网友(点评):
屏故障还是屏逻辑板故障?

网友:
这机子应该 有点年头了吧..是不是东莞的DDL代工的..屏上电压基本正常..检查下外设吧.驱动板..

网友(点评):
应查的都查了,问题集中在屏板上。

网友:
这种故障应该是逻辑板问题。看你测得电压怎么没-7V电压。如果升压电路没问题。就先代换那几个小IC 小IC不值钱 我上次修的屏图像不清楚就是小IC问题 ,不行换主IC 。

网友(点评):
有道理,还是有VEE=-6V

网友:
打过数据线阻值了没!

二当家de -4 没看完详细内容

网友(点评):
没看完详细内容就发言,小心扣分!

网友:
这款机器一般都电容坏,屏线氧化,别的故障还没见过

网友(点评):
这款机子也是5V电路电容坏,从而引起的后续故障

网友:
逻辑板上的栅极电压正常,不等于到屏内部的供电就正常,搜索一下以前的帖子,老话题了。

网友:
不懂啊。。没看懂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学习!!!!

新安江 -8 严禁灌水

网友:
需要这个板子的 可以与我联系..我有..

网友:
这种情况大部分是屏线的问题

网友(点评):
屏线和驱动板都代换过

网友:
换驱动板试,还是那样的话就是屏挂了

网友(点评):
大漠炊烟 屏线和驱动板都代换过

网友:
加焊下驱动板主芯片

网友:
换驱动板  换屏线吧

网友(点评):
未仔细看,扣10分

网友:
复杂了些,等待好结果!

网友(点评):
不说话也可以看吧?扣10分

网友:
这种现象,一般不会是屏线,是驱动板的问题.但是怎么修,还真不会修.期望楼主有结果的时候,再发表一下..

网友(点评):
高压一体板及驱动板、数据线和接口经测量和置换方法,已经证明 故障就在液晶屏或逻辑板上:

网友:
你这块屏上的最高电压VGG才18V吗 感觉低了点 但有负6V 应该DC/DC电路没有大问题 就是VGG太低了 正好今天笔记了两块正常屏的部份电压 你可以参考一下 M190A1-L07屏 (VGL1 -6V  VAA1 13V  VGHP1 24V VCC1 2.47V )  M170EG01屏  (VCC 4.8V  VGH1 26V YVCC2  3.4V  VEE1  -6V  AVD01  12V  VCOM 5V)

网友:
谢谢你的指点和参考数据,如果VGH  18V不正常的话,只有更换电源IC了。

网友:
没有看到图片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都没给具体情况图片来看看是怎么的拖尾,只是说严重拖尾,如果你认为分是那么重要的话可以收回,如果我 ...

已经看了图片了,你这个属于花屏现象,不是什么拖尾,这种现象一般只会出现在屏电路上主芯片或是BD8163
芯片,与电源IC无关

网友:
应该为屏线及屏线接口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