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ESO TV2210W显示器两条坚纹亮线,是否屏坏?

楼主(2011-08-06):
NESO TV2210W显示器两条坚纹亮线,是否屏坏?
估计软屏线有问题,请大家分晰还有没有求?

网友:
应该是屏的原因

网友:
这种竖线是修不了的。

网友:
屏的原因

网友:
是屏的问题,,,,

网友:
亮线 .屏的问题.

网友:
呵呵,屏坏了,没办法修

网友:
肯定是屏坏了

网友:
没救了  屏坏了

网友:
基本没救了。

网友:
屏线,有压屏线的机器。可以ok

网友:
凑合着用吧,,或者便宜给客户收回来,自用试机也不错,当宝的就让客户自己用吧,,拿到哪里都修不好,就算运气好,压好了,顶不到三个月,还是会复发的!!

网友:
有压屏机压下试试基本没救了

网友:
要用专业的设备弄,我们整个武汉就一家有,不好搞啊

网友:
屏坏了,你就凑乎着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