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

楼主(2011-08-06):
HP pavilion f 1703 系列显示器亮一下就黑屏!具体是那块线路板坏了!怎么修?求详解!

网友:
    这个故障就大了 ,3大故障原因,第一 开关问题  第二灯管问题 导致开机芯片保护 第三 高压电压没出来。

网友:
开关是好的!灯管也是好的,测过了!就是线路板的问题!求详解!

网友:
其实很简单,不是电源板上电容鼓包了,就是灯管坏了。在电源板上去保护即可,实在不行就换灯管吧。
买个灯管测试器,修起来更方便快捷。

网友:
逆变器坏了!!

网友:
如果电源输出电压正常,灯管是好的就是高压板坏。

网友:
查下高压控制IC的驱动信号有没有出来 ,或者测双二极管的电压有没有

网友:
用通用高压板改线路就可以了

网友:
换高压板.故障率高

网友:
高压板坏了,自保.

网友:
是高压保护 自己修好几个这样的
先换通用驱动板试试

网友:
啊,有个简单的办法先试一下,把高压条上的线圈引脚焊开刮净重新焊好,不行就换条

网友:
其实网上有许多修液晶的资料为啥就是没人看呢?象这样的问题大多可以自己搞定

网友:
这个现象,一般都是高压或是灯管...

网友:
这个问题很普遍,恒麻烦

网友:
高压板或灯管

网友:
一一!  这个问题 拆开先看看是不是电容爆啦! 5706 挂了

网友:
高压板有没有虚焊或灯管不行了

网友:
换高压板吧 价格也不高

网友:
灯管问题吧 一般灯管没坏 就是灯管线烧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