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PV-MX 主板,触发一秒后掉电。

楼主(2011-08-06):
此板像是MPC51芯片组,2个桥的,如果不上CPU或是不插12V的插头,触发后不掉电。
如果插上CPU且插上12V插头,则上电一秒后掉电,再触发,一秒后再掉电。
在这短暂的一秒内,测量CPU,桥,内存均有瞬间的供电,
不如该如何下手了,希望各位老师帮忙,谢谢了!

网友:
NV的桥上电一秒断电先加焊北桥

网友:
查查12V对地阻值多少!

网友:
你好,12V对地电阻正常。它不是一触发就保护,是一触发后就掉电/
再触发,再可以上电,这个样子。

网友(点评):
也就是保护了

网友:
我感觉也是先做北桥吧

网友:
还是要仔细量各相供电阻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