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解CQ40上电不稳定

楼主(2011-08-06):
康柏CQ40的机子有时偶尔能开机,大多开不了机,电流跑到1.3左右,一会有几秒钟掉到0.7左右不确定可能是0.9或0.8或0.6然后然后跳回1.3样子,AMD的CPU,独显,今天遇到两台了,判断可能是CPU问题,各位有没遇到这样的问题,给点意见。

网友:
我也遇到过好机会,最后都换板子了

网友(点评):
哪问题还是板子上喽

网友(点评):
可以看得出。。

网友:
现在还有一台在手上,也是这个问题,特别是早上一开机就开不了,电流在0.8左右,显卡北桥CPU座都加焊过,现在已经在测试,好了再通知,这个机器来的时候是BIOS的问题不加电,修好后就出现了这个问题想不能,BIOS已经换过了,而且机器好的时候什么都是好的,让人想不通啊,望高手指点下

网友:
我也想知道,正在为这个机器发愁了

网友(2011-09-10):
我现在手里 也有台 这样的机器 CQ40 AMD 独显 板号:LA-4114P 就是 时掉时不掉 开机电流在0.5A 左右 就掉电  电流 到 0.9左右 就不掉  不掉电时我测了CPU 供电 刚开时 有1.09V左右 过一会 就无电压了。大写灯一直在闪, 锁触摸板灯 是黄色,按了锁触摸板按键 也亮蓝色。  不知是什么问题  。还请迅维网的大师们 ,指点 迷津啊!

网友:
楼主的问题70%在北桥,30%是CPU,可以先换一个CPU试一试,不行就加焊北桥或者更换!

网友:
这种问题先换U试试,不行在刷BIOS看看,如果还是不行,那么就查查条件,只能这样的

网友:
我手上有个这样的板子,掉流跳变,
 CPU核心0.9v--1.2V循环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