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6显卡温度高

楼主(2011-08-06):
高手们;
    今天接了一台海尔T66花屏的,打开机子看见是过的,客户只需要维修不像换显卡芯片,说太贵了。我加热后显示正常,但是测试发现CPU/VGA两个温度都高,CPU--76度 显卡--94度跑3D还掉电,我发现此机器的散热片有问题,以前维修时把CPU的散热铁片搞脱胶了。现在散热不好。请问是这个原因吗?怎么解决?都没有这种散热片卖啊?

网友:
显卡核心上放个铜片看看吧
要不T66的散热管做的也不是很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