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主板复位不跑的故障

楼主(2011-08-06):
今天收到一块技嘉的主板,感觉闲着也没事就拿来看看,先检察了一下没看出什么,测下电阻也OK。好了上U上内存加电结果是复位不跑。测了下压CPU旁边的场管都OK开关针那一个管子它的输入输出和控制都是5.05V,问下朋友,据说没事是正常的。内存下面有一个管子是输入输出是3.3V控制是0V于是我换一个还是一样。我又查了下控制脚,没找到八脚的电源管理现在也没思路了哪位能指点下谢谢!板子的型号好像是M-52的

网友:
把内存下面的那个管子换一下试试,控制如果为0,输出不应该是3V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