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ompaq nx9000 解密

楼主(2011-08-06):
  该机的BIOS密码刷BIOS是解不了的,密码在97551背面的24C08八脚存贮器里。具体解密过程是:首先用编程器把24C08里的数据读出来,然后用IBMPASSWORD这个软件把数据全部改成FF再刷回去。这样BIOS密码就清除了。
  这是我用半天时间自己研究出来的,现在发出来和大家共享!

网友(点评):
写成FF,这是不是用个十六进制编写软件也可以啊

网友:
直接换个24C08 也可以吧? IBMPASSWORD 这个不是可以读出密码么?

网友(点评):
不行的,读不出来,我试过了。我没有这个料板,不知道直接换行不行。

网友:
康柏的机器还用这么烦么?拨了CMOS电池过半小时基本都好了。

24C08掉电半个小时就可以?半个世纪吧!楼主笔误
哪有那么简单啊大哥!

网友:
康柏当时塑造了很多经典  对手就是IB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