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这款老掉牙的本本谁会解密?!

楼主(2011-08-06):
      今天一老人家拿来一台很老的东芝笔记本说密码忘记了要解密。开机一看TOSHIBA LOGO过后直接提示Password=   BIOS也进不去 U盘光驱都试过都不行。无奈拆机准备拆CMOS电池对BIOS放电,郁闷的是全拆了也不见一个CMOS电池。于是又拆了2G的硬盘GHOST个系统装上去解压也不能解决。有哪位高手碰到过这样要解密的机器的,希望可以分享。在线等...

网友:
你做一个东芝解密狗试试,用串口  短接方法自己搜搜

网友:
东芝的BIOS不好找,如果解密狗不管用的话只能退货了

网友:
你东芝什么型号的,有打印机接口的,做个解密狗就可以解了。

网友:
东芝 Satellite Pro 480CDT 有打印口的 做解密狗怎么短接啊

网友:
解密狗短接的你一搜一大把

网友:
是的,你一搜索就有了

网友:
一般老东芝放电就行,

网友:
有打印机接口的,做个解密狗就可以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