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旗下 emachines em350 上网本 适配器接头问题。。。

楼主(2011-08-06):
朋友的一台上网本 宏基旗下 emachines em350 适配器丢了,今天拿来想配个适配器。机器写的19V 2.15A,
我就顺便给他检查一下了,插上可调电源,用的应该是2.5MM的头子,插上,电池指示灯亮了,然后我开机,
电源灯闪了一下就灭了,我以为是头子特殊,就用了个台达的19V 4.74A的接上去试试,连灯都不亮,貌似也是2.5MM的头子,我换小头子也插不进啊,是不是需要原装的适配器才开机啊,同志们,知道的告诉一声。
他说他拿来之前才玩的没电的。。应该不会坏。。。- -

网友:
用細線,拉兩根出來看一下,不就知道了麼

网友:
大锅,你上当了。估计是那客户诈你的吧。

网友:
现在的客户必需得防啊,有一次我修完机器后装机ok,等客户回家后给我打电话说内存少了一根,我郁闷不行了

网友:
用户的话只能作为一个相对的参考
绝对不能相信

网友:
电池给它去掉再插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