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见主板的部分通病

楼主(2011-08-06):
精英常虚座;梅捷常虚桥,IBM蓝色主板常虚桥;华硕华擎的电容正负极与其它主板正好相反替换时要注意。
大部分主板不上CPU都不能复位部分不能开机。在COMS电路中有时不清它会造成不能加电的故障。大家都知道电池没电,我们设置的BIOS信息就不能保存。那么你知道BIOS信息是保存在哪里吗,是的是保存在南桥中。
暂时就这些吧,以后想起来再添加上。希望能对各位有所帮助。

哪位高手知道的更多些就再说说吧,我们共同学习。

网友:
第一次听说BIOS信息是保存在南桥中的。

网友(点评):
那你以后还能听到许多次,,

网友:
是CMOS信息存在南桥吧

网友:
第一次才听说CMOS存在南桥里边

网友:
上五千没有听说过下五千年可能会有这种情况---那么你知道BIOS信息是保存在哪里吗,是的是保存在南桥中

网友:
BIOS在南桥?那BIOS芯片是干嘛用的?

网友:
bios信息就是保存在南桥的 bios芯片的程序只起到调试界面作用(调试南桥的信息) 那个清除COMS的跳线其实就是给南桥放电的 初始化南桥的BIOS设置

网友:
是的哦,BIOS的设置信息是保存在南桥的CMOS模块中的,而BIOS是些可以调用的固件

网友:
南桥集成有CMOS RAM,大约是256k

网友:
bios 程序是设置南桥里面cmos信息的

网友:
                            。。。。。。。。。。。

moonbao -2 严禁灌水

网友:
BIOS芯片的主要作用是什么?

网友:
以后会常听这样的说法。

网友:
本人也是第一次听说BIOS信号是保存在南桥,以前都以为是存在BIOS芯片里面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