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177S 17寸标屏液晶显示器自动的黑了 一会又自动亮了

楼主(2011-08-06):
AOC 177S 17寸标屏液晶显示器自动的黑了 一会又自动亮了 按钮指示灯是正常绿色
拆开后目测 没有元件损坏  加电 没 有异常声响
自己感觉驱动板主控芯片 重刷
因为自己没编程器 请高手指点。。。

网友(点评):
电脑使用中就黑了又亮,还是在开机时。这个你有高压条可以换一下,换之前先把旧的拖一下,

网友:
不好意思 没说清楚  是在使用时  开机 正常

网友:
应该是电源部发,有一台之前出现你说的状况,但没在意,今天什么都不亮了,是电源部分没错了,修好了,告诉你什么东西的问题

网友:
这是有虚焊的地方引起的问题,

网友:
查查电源吧....

网友:
呵呵  已经搞定了 拆开什么也没搞  装回去就好了
不过纯属巧合  还想搞清原因

网友:
灯管插头或引线有接触不良时 会有此估障现象 灯管开路检测电路一旦测到灯管开路 会触发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