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屏代换原则

楼主(2011-08-06):
我是修液晶显示器的,不知笔记本的屏代换和液晶屏的代换有没有相同之处,液晶显示器屏的代换是屏电压相同,传输方式相同即屏线是双六,双八。还有就是驱动板的要支持也就是数据要相同。我看他们修笔记本的换屏只看屏的大小。是14。1的屏就换14。1的屏。望高手能给说一说。

网友(点评):
按说,楼主能说出这多道道,坛中已久,只有专业做屏来解为宜

网友(点评):
本屏和液晶屏的代换原则是一样的,没有什么两样

网友:
笔记本屏代换原则:1、尺寸需要完全一致;2、接口标准一致;3、接口、螺孔布局一致,满足这三点即可,剩下的都是小问题,屏码不致可以通过刷新来解决

网友:
笔记本屏比较单一,一般只要区分普分跟高分,现在的LED才有区别,原来的LCD的14寸的大都是双六的30PIN片插的。

网友:
接口位置一样的,基本通用

网友:
屏码片你是拆下来用编程器刷还是在屏上有什么工具刷?

网友:
至今都还没有换过屏

网友:
不懂,还没修过屏

网友:
屏码片一般是屏上的24芯片,可以拆下来读写,但最方便的就是自己做条屏线接到编程器上直接读写,方便快捷,对照PDF规格书很容易做

网友:
尺寸大小,位数,屏线接口,或者你就直接换个原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