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460能升级CPU吗?

楼主(2011-08-06):
小弟U460、原来的是P6000、想升级I3不知道能不能?

网友:
可以的 芯片组都是一样的  如果不支持的话 刷个BIOS

网友:
我的那台 直接装了I3就OK了

网友:
同样的问题

网友(2011-09-15):
升级成功了、直接上I3   谢谢各位

网友(2016-11-13):
我的直接上I5

网友:
可以的,只要和芯片组对应就可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