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主板还是内存的问题????

楼主(2011-08-06):
有一台组装机故障为每次第一次开机到出现进度条走完就出现蓝屏,关机重开后就正常稳定.(内存换了也一样)请问大家这是什么原因,应怎么修..谢谢

网友:
做下系统试试

网友:
一般是内存金手指氧化划是插槽引起,其次就是硬盘有问题,这些我是经历过的不是乱说的

网友:
蓝屏的话重装系统试试先吧

网友:
谢谢!系统重装了也是一样,试试清理内存插槽看看,先谢了..

网友:
楼主,故障解决了上来说一下原因,也好让大家都学习一下,谢谢

网友:
有CPU也先换一下;都换完了再看主板外观缺陷,

网友:
看有没有电容暴的,

网友:
还是先电源吧

网友:
我看是硬盘有问题的多。换一好的试看。。。。。。。。

网友:
今天也遇到个奇怪的问题;客户的机子送过来,重装了系统。在店面运行的好好的。但搬回去客户家就不行了,卡得一比的,还进入xp还报错,大体是帮助文件出错。但拿回店面就又好好的了。怀疑是电源线之类的外部问题。头大啊,那位遇到过类似问题的?

网友:
你换过内存的话,估计是硬盘的问题有好的硬盘的话换上看如何!如果没有可以用Mhdd扫描一下看硬盘是否有坏道!

网友:
清了内存清理内存插槽,硬盘用MHDD查没有问题,现像不是一样,再在是无从下手了....

网友:
如果是AMD的CPU的话强烈争议楼主换一下CPU试试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啊,

网友:
一般是内存跟硬盘的故障,把所有外载拆了再试下。

网友:
换个硬盘或电源试试

网友:
cpu是Celeron D2.0的,换个新电源诊断卡显C0过不去,换回原来的电源又能开机,硬盘也换过也是一样的故障....真晕!

网友:
查一下内存供电电路啊,特别是负载供电。

网友:
这样应该是主板电源供电的问题了,重点检查内存供电,CPU供电以及检查CPU座是不是虚焊。

网友:
这个问题硬盘的问题多点

网友A:
大多是内存的问题 重点内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