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XP滚动条奇慢无比,等半天进不去

楼主(2011-08-06):
今天遇一主板进XP滚动条奇慢无比,等半天进不去。把所有设备全拔了,包括硬盘,用U盘进PE也是到滚动条奇慢无比。。。
有哪位知道情况的,更换主板后好了,是主板南桥问题吗?刷BIOS无效。。
刷BIOS

网友:
坐等高手回答

网友A:
可能是主板BIOS设置问题

网友:
二级防尘没有打开

网友:
CMOS放 电就OK了,一般 是主板问题

网友B:
更换主板时有没有同时更换内存呢,有没有可是内存的问题,因为你的范围已经比较小了,只是建议,我不确定。

网友:
我以前也碰到过一样的 。。不过由于主板在保修内。。送厂返修了。。

网友:
硬盘已经拔掉了。还接触不好?

网友:
没有遇到过,看样子是主板问题

网友:
等待结果,不知道修好没有主板

网友:
南桥坏了 做南桥吧

网友:
换个硬盘试试

网友:
CPU,内存都换过了,主板带集显,插独立显卡也一样的状况。。。
硬盘早就拔掉了,楼上还叫换硬盘?你只看标题的?

网友:
南桥的问题,先查南桥的供电。

网友:
期待是北桥还是南桥?

网友:
南桥虚焊 或者微短 。。

网友B:
应该是主板,可能要刷BIOS

网友:
L2没有打开也会这样!~

网友:
看来不是有短路了

网友(2011-09-12):
BIOS里面网卡声卡禁用试下

网友:
硬盘拔掉了,还能进入XP等它飘???进不去多是系统没装好,U盘PE进不去很正常,换个版本。

网友:
主板问题啊

网友:
      先放电看看不行。不行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2012-01-30):
我遇到BIOS里的二级缓存关了出这情况

网友:
我以前试过这种情况,动一下硬盘接口就OK了,但楼主情况跟我不同。

网友:
主板的事吧。

网友:
楼主禁用下声卡网卡  还不行估计就是桥de问题了

网友:
没有遇到过.

网友:
内存槽问题?

网友:
重装系统试试看哦!!!

网友:
主板问题。。

网友:
换内存或主板试试

网友(2012-05-22):
引用 网友A:
可能是主板BIOS设置问题

BIOS哪里的设置啊  讲
明白一点

网友:
硬盘有无坏道?

网友:
我还是遇着过,没有搞定。

网友:
有可能是CPU座空焊了··是775的座子吧

网友:
我觉得是COMS设置问题,先把电池放电试试吧。

网友:
硬盘检测一下,或许是硬盘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