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FSP180-50SLV(PF) 电源电压过高

楼主(2011-08-06):
如题,PSON 电压是6.45V,5VSB是 6.45V,接主板开机,风扇转一下就灭,短接电源绿线和地线,12v为14v,3.3为4.5V,
换过光耦,问题依旧,测过13007开关管,没问题,附
FSP180-50SLV(PF)(1).pdf
上
电路图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修复
电压过高

网友:
没人帮看下啊。。。。

网友:
把光隅下的431给换了,如果还不行就把那两个调电压的电阻给换了!

网友:
你说的条电压电阻是r42 和r41么

网友:
431我换了,5VSB变成3.8v 其他电压都正常,但还是开机风扇转一下就灭,不接主板短接绿线和地线,电源工作,5VSB电塔还是3.8V 这个是什么问题啊

网友:
但是这个紫色线 是3.8V 和主控IC 有关系么

网友:
我从其他地方找到图纸,楼主可以看看电路中的电容。 替换下看看。。

网友:
不要瞎换 把待机5V电压修正常在说。 先修待机部分取样稳压电路 检查R41 R42 R39 R40 阻值 换431和光耦 电压输出的高低都是这几个原件问题(千万不要把原件开路通电检修此电路)。
py924
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