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自动触发,关机变重启。

楼主(2011-08-06):
X61主板,关机重启。自动触发。可以排除系统,还有外设。PE下关机也重启。裸板加电,强制硬关机也重启。
坛里搜了好多贴,基本上所说的是BIOS电池未装或没电,换EC,换南桥。刷BIOS。设置BIOS(貌似X61BIOS没啥好设的)
此板,BIOS已刷了好多个,免安全芯片的也试过。在系统下刷也试过。BIOS电池就不再说了。根据经验来说T6X6机器,只要加电跑码亮机,然后强制关机,在没有拔掉电源的情况下不会再次触发的。
H8换了,南桥换了。32。768晶振和容阻全换了。我的思路开始从开机引脚测起,上图:

测量到图中的R71有异常,量到只有5K。应该是20K。

网友(点评):
这个你要按上电时序查,按键完好?关机后,IO是不是还发出开启信号给南桥,南桥S3 S4是不是还解除,变为3.3高电平,还是时序是不是乱了

网友:
你测下PME#有没有被拉低

网友:
有图就跑线路撒,。。。。我闷

网友:
没遇见过  等待高手解决 想知道答案

网友:
确定H8处的PWRSW上电时有没有处在低电压状态,如果电压正常高电平,就不要纠结在自动开机了,看关机变重启吧

网友:
没遇见过,修好给大家分享下,这机子就是我师父说的修到武松打虎的境界了,骑虎难下你必须把老虎打死要不然你就等死吧,哈哈哈

网友:
这种我遇到过换CPU core芯片好的。

网友:
U68(MG73Q511)也有可能,可能性非常大的,你应该从小的换到大的,而不是先把南桥干掉的。

网友:
关机的时候,测一下,南桥发出的SLP_S3#和SLP_S4#是否被拉低,,,这是个关机的条件啊!

网友:
主板是自己的,暂且先放一放,这几天天天很忙,赶上T6显卡门高峰期,有时间看完给大家结果。

网友:
自认为,有时候修机器靠灵感和运气。有时修几天都修不好,暂且放一边,灵感一来几分钟就修好,我有过托梦修好故障,也许是为这个故障想的太投入的缘故吧。

网友(点评):
这样的话太利害了。

网友:
现在修道什么程度了?期盼这个疑难的注解

网友:
换个南桥说

网友:
等楼主好消息。。

网友(2011-09-05):
我也碰到这样的故障 怎么查啊 郁闷 现在也不敢动  就怕整的不亮了  哪就麻烦了啊

网友:
我修过IBM T61和你故障一样,我是换了PMH7好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期待楼主的好消息

网友:
  说实话 ,我都还没有修过R60 悲剧啊 !

网友:
应该是EC坏了
换个就会好的

网友:
看看唤醒信号

网友:
碰到过一个怪事,与你一样。不过我拆了网卡就好了

网友:
南桥发出S3S4变低的我有在一TCL上遇到,此机症状是上电上到一点零再掉到零点六再上电,,实测掉电的时候S3S4有跳变,此机有时候能亮进,亮机时进系统也能,不过一会就死了,再开的时候又不亮了,如果不进系统的话,在亮的那一次开始都能正常亮机,怀疑南桥的问题,机还在这扔着,没做桥....等老板搞BGA...

网友:
这个故障确实挺蛋痛的!坐等LZ结果

网友:
搞定没,等待楼主结果

网友(2011-10-10):
也可能是系统的问题。

网友:
h8,pm7,,,,,,,,,,,

网友:
开关针应该处于低电平状态吧,有图就从开关针跑啊

网友:
按时序修,说是容易,实则难,看楼主运气啦。

网友:
路过跟这学习一下!

网友:
网络唤醒了

网友:
可能装机的时候开关板没盖好。容易压到开关